要车个3米长的小管子怎固定

楼主(2014-12-04):
32的管子3米长,平时我们车都是人用手捉住,出来事故,大神吗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有一现成之器,名“中心架”,或可用之。

网友:
刚看到了处士提到的中心架,想起来了还有个东西“跟刀架”
一时想不起来这两者的区别,于是百度,把查到的内容发上来,也供大家参考
加工细长轴(长径比L/D>15)时,为了防止工件受径向切削力的作用而产生弯曲变形,常用中心架或跟刀架作为辅助支承,以增加工件刚性。
中心架与跟刀架使用情况及区别如下:
1、加工细长阶梯轴的各外圆,一般将中心架支承在轴的中间部位,先车右端各外圆,调头后同样装夹后再车另一端的外圆;
2、加工长轴或长筒(如油缸体)的端面,以及端部的孔和螺纹等,可用卡盘夹持工件左端,用中心架支承右端或右端稍靠中部位置;
3、跟刀架可随刀架体同向移动通常情况下是正向车削(指卡盘的正常转向),对于车细长轴最为有宜;而中心架位置固定,在一道工序中一般不做位置调节,只是用于加强被车件的刚性支承;
4、中心架固定在床身导轨上使用,有三个独立移动的支承爪,并可用紧固螺钉预以固定。使用时,将工件安装在前、后顶尖上,先在工件支承部位精车一段光滑表面,再将中心架固紧于导轨的适当位置,最后调整三个支承爪,使之与工件支承面接触,并调整至松紧适宜;
5、跟刀架 固定在大拖板侧面上,随刀架纵向运动。跟刀架有两个支承爪,紧跟在车刀后面起辅助支承作用。因此,跟刀架主要用于细长光轴的加工。使用跟刀架需先在工件右端车削一段外圆,根据外圆调整两支承爪的位置和松紧,然后即可车削光轴的全长。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

网友(点评):
车工就是这么干的。包括粗重笨大的轴找正,也用得上。

网友:
不好干,不会这个,

网友:
叫老板把作坊关了吧,害人

楼主:
机床没那么长

网友:
看完楼主的贴子,人家都已经出了事故,可我还是禁不住有些无赖的想知道:你们用手捉,是怎么个捉法呀!
以前碰到过一个无良老板,厂里的砂轮机一次在磨刀时螺丝松动,砂轮差点飞出来,(买的是最便宜的货色,转起来的时候,那叫一个震!时间一长,有可能会把螺丝震松)后来把这事跟SB老板说了后,TMD竟然无动于衷,就当没这个事一样,于是哥也来了个绝的:打那以后,只要是需要磨刀,每次至少两个人,一人磨刀时,另外一人就摁着砂轮机开关,而且还要故意让老板看见才好!看谁先扛不住!
楼主所说的这个事故,要怪也先得怪自己,老板可以不在意自己的钱,咱总在意自己的命呀!

网友:
有一种车床叫管子车床,还有楼主到底车这3米长的管子哪部分?是要扒外圆?还是挑扣?还是车一部分台阶? 说清楚嘛~

网友(点评):
即使用管子车床,屁话后面也要担在辊子上跟着转,人手抓住是瞎胡闹,你们是小孩?

网友(点评):
屁股打成屁话

网友:
用曲轴车床的办法,两边拉着工作,车活时用跟刀架,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