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如何在工程图中把修改公差的跟随框弄出来

楼主(2014-12-04):
就是这个框框,其他的电脑都没问题,自己就出来这个了,就有一台笔记本不行。版本是SolidWorks2010.SP5的

网友A:
看看solidworks2010SP3更新包的解释:
在您选取一个或多个尺寸时,尺寸调色板翻转按钮出现在指针的右上侧。如果您将指针移动到按钮上,则尺寸调色板出现。单击调色板中任意地方将之定位。如果您将指针移动到图形区域之外或通过其它方法(如单击图形区域)消除尺寸选择,尺寸调色板则会消失。要指定在什么地方显示尺寸调色板,单击工具 > 自定义。在工具栏选项卡上的关联工具栏设定下选取或消除在选取内容上显示。

网友B:
工具的选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solidworks2010SP3更新包的解释:
在您选取一个或多个尺寸时,尺寸调色板翻转按钮出现在指针的右上侧。 ...

试了还是不行。我这是SP5的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的选项里

不行 ,改了也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