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的钻套是自己做的 还是买的现成的

楼主(2014-12-04):
大家用的钻套是自己做的 还是买的现成的

网友A:
我们这一般都是自己做的,尽是些英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一般都是自己做的,尽是些英制的

要看你的是什么样的
市场上有自己做就不划算了,买个更简单实惠,质量还OK

网友:
看情况而定

网友:
一般自己做。

网友:
看什么零件吧,我们自己做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