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维克面试机械加工效率题

楼主(2014-12-04):
图是山特维克面试刀具销售的笔试题目,1,写出机床型号和需要的功能,2,工艺路线(最高效率的),3,装夹加工,4需要的刀具,选择的依据。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楼主:
图中标示的两孔和面已经加工出来,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抛砖引玉。
这个零件关键在怎么高效加工,大批量的。
我的思路是,先加工出2个已经孔的那个面,然后上卧加(带旋转工作台),一面两孔定位,一次出来。
而对于加工方式,面就是盘铣刀,孔用U钻开粗,单边留0.2余量半精镗到位。感觉没有技巧性的东东,不知道这个究竟要怎么才能更高效,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他们那给多少钱?

网友(点评):
这个是销售岗位,基本工资是税后6000左右,根据业绩年终奖有差异,完成任务4万左右,都是侧面了解的,6个月试用期。

网友(点评):
那个材料好像是含钛的,注意刀具材质,数控卧加一次加工一个不是最快的,最后做胎具,一次4个,而且要交换工作台,上下工件,不耽误走刀,你的总思路是对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这么短的时间,应该就是要你一个清晰的思路,另外考考你的见识

网友(点评):
时间确实很紧张,没有太多的思考,这个只是面谈之后的测试,先是面谈。感觉还是很粗糙,平时写工艺,这样份零件图,一个小时搞定就可以了,看来强度太低了。

网友(点评):
他们在上海嘉定区有工厂呢.做矿山机械的

网友:
只有第二项可以勉强答上,后面的都不行

网友(点评):
那还请抛出你的玉来

网友:
除了第一项,其他你都没答对?上海面试的?

楼主:
我这样肯定是能做出来的,工艺没有对错,只有合适不合适,还请后面的能列出个一二三来,让自己的结论有说服力,本来就是拿来探讨的。

网友:
我擦 这是销售??? 感觉是工程师

网友(点评):
卖刀的不能给出工艺路线,不了解工艺,怎么说服别人买你的刀啊,我一个原同事不仅工装、工艺方案需要提供,还要给人调试好才可以。不过他是卖床子的

楼主:
整个题目有填空选择判断和工艺,填空选择判断有30题,一道产能计算题,2道工艺题,这个是铣削,还有一道车削,加上三段英文翻译,半个小时完成,没有思考时间,直接作答的。

网友:
1.一面两孔定位   2.装夹牢固   3.多主轴钻铣床(可以定制):钻出2个大孔(那个台阶孔可以使用阶梯钻)  4,还在原来的的设备上,倒角。

网友(点评):
这里应该需要带旋转工作台的卧加,至于2主轴,是个提升效率的办法,关键是这三个孔,正负0.1的应该可以钻出来,其余两个需不需要半精镗,铣就不用了,镗的效率高很多。U钻没怎么接触过,听说能保证的公差最多0.1m。

网友(点评):
当然,这个还和孔的大小有关系,对U钻熟悉的可以说说。

网友A:
此零件的加工精度,没必要在镗床上加工的;U钻的定义:  就是用可换的刀片代替整体的钻头,使得加工硬度高的材料特方便;U钻的优点:  1.  U钻首先来说与普通钻头的区别就是U钻使用刀片周边刀片和中心刀片,在这个角度上看,U钻和普通硬钻的关系其实跟机夹车刀和焊接车刀的关系差不多,刀具磨损后无需重磨直接更换刀片即可。毕竟使用可转位刀片还是比整体硬钻要节省材料,并且刀片的一致性更容易控制零件尺寸。  2.  U钻的刚性更好,可以采用很高的进给率,而且U钻的加工直径要比普通钻头大的多,最大能达到D50~60mm,当然U钻由于装刀片的特性不可能做的太小。3.  U钻遇到各种材料只需要更换同类型不同牌号的刀片即可,硬钻就没这么方便了。  4.  相比硬钻,U钻钻出的孔精度还是要高一些的,而且光洁度要好,尤其是冷却润滑不通畅时,更加明显,而且U钻可以修正孔的位置精度,硬钻的话就不行了,可以把U钻当个过心的膛刀。

网友(点评):
这里有一个面需要加工,对面有一阶梯孔,普通卧式钻铣床需要2次装夹,有旋转一次到位,U钻的加工精度能达到几级?望不吝赐教。

网友:
右上角是什么视图,怎么感觉怪怪的?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是立体图,并不是左视图。

网友(点评):
我的同事有的还把它当成左视图,说视图有问题。

网友(点评):
肯定是故意的,应该用向视图形式写出的

网友(点评):
晕,这图出的够可以;我反正是看不出啥样子,是不是俯视图少线了。

网友(点评):
怎么看都是那个已加工面是已加工孔对面的那个面。不知道我看错没有。

网友(点评):
是它对面的那个面

网友(点评):
这是瑞典画法吗,扯淡

网友(点评):
汗,我说怎么对应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零件的加工精度,没必要在镗床上加工的;U钻的定义:  就是用可换的刀片代替整体的钻头,使得加工硬度高的 ...

U钻加工精度7级没问题。

网友:
U钻加铰刀是不是要求比镗刀效率高
一次装夹完成直径59孔口的锪面需要反拉锪刀了?

网友(点评):
在大孔的加工过程中,铰削用得到不是很多,不知道是因为铰刀本事制作的原因还是什么其它的原因,还请知道的说说。

网友:
同为机械行业 一句不懂  得加强学习呀我

网友:
卡特,徐工做这个方法都不一样。山特拿人家图纸出来考试,也不变变外形,不知道当初保密方面怎么谈的?

网友(点评):
这种简单的零件图纸没什么保密技术,拿着零件谁都可以画出图来,还请你列举一下他们的简单工艺路线

网友(点评):
给我邮箱,我给你现在国内都是怎么做的资料。

网友(点评):
19530219@163.com,谢谢啦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方案,我还想请教一下,复合U钻能直接保证孔的精度吗,还是后面有半精镗,U钻毕竟设计刀片的制造误差,装夹误差,以及磨损。而且余量那么多。

网友:
用组合机床,以前发动机行业大量使用组合机床,它的柔性很差,但是效率很高

1、用已加工的两孔和一面做基准,一次将59,60.3,37.8加工出来,台阶刀,先钻后铰

2、工件翻面,铣平面

网友(点评):
呵呵,你仔细看看图,已经加工的两孔一面做不了同一次定位的。

网友(点评):
没有两次定位,定位一次将第1步完成,一次装夹,可以保证两孔中心距偏差要求

网友:
楼主有没有完整的面试题啊,也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点评):
只拍了这一道题,其它的感觉还可以,就没去管。

网友:
U是山特的发明,出题的目的肯定多与U钻有关

网友B:
四轮一带的中的一带部分链片。双面铣保证平行度和对称度后,钻螺栓孔,锪孔,粗车,精车。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能上车床,高效?不知是我太无知还是你太牛了。

网友:
考題可帶手機, 就大把操作空間了, 除非時間緊

网友(点评):
那也得看你有时间没啊 ,半个小时,你看题目慢一点,连题都没看完。

网友:
这年头当个技术销售也不容易

网友:
什么公司什么素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轮一带的中的一带部分链片。双面铣保证平行度和对称度后,钻螺栓孔,锪孔,粗车,精车。

专用工装,普车装夹。现在四轮一带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点评):
即使车床能做,这两个孔也要换装夹,感觉效率并不会比卧加快,当然,机床成本会大幅下降。

网友:
除了20.5的孔外,别的孔都可以用镗刀了,用非标多齿粗镗刀。20.5的孔用U钻还不如用换钻尖钻头,另带倒角,效率可以比U钻更高。面铣刀可以用快进给铣刀分两刀铣,fz可以1~2。大批量加工尽量用复合刀。

网友:
大公司的面试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们公司做个类似零件的夹具,自动化~~

网友:
楼主有机会带 上我Q250126714

网友:
还需学习啊,怎么知道的怎么少

网友:
别说,刀具厂家销售人员确实应该提高一下刀具相关方面的基础知识。我记得日本黛杰来我们家推销刀盘和刀片进行试切削试验,他们除了懂些基本的参数之外,稍微多点儿的切削方面的知识他们基本不懂

网友:
链轨节   挖掘机、推土机等工程机械和坦克等军工机械所用履带中用以连接的部分。

网友:
实物图都出来了。。。
这个大批量加工是需要条件的,如果给我做的话,上立加和车床的话一定比卧加慢一些,但成本低一些,而且我没有卧加。。。
对于有卧加的厂家,无非是精度孔的加工方式,山特对U钻的感情很深,而且他家的的确好用,留20丝的量精镗一刀。

网友:
这个零件是模锻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