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说明书上的英文

楼主(2014-12-04):
问一下大侠们 potential balancing cable,是什么玩意?接地线吗?

网友(2015-02-22):
潜在的平衡线缆?

网友(2015-10-30):
是:电位平衡电缆,
或者叫做:等电位线

网友:
电位平衡电缆,把两个部件连接起来,让电位相等

网友(2016-03-20):
电位平衡电缆

网友:
原来是电位平衡电缆,学习到了。

网友(2016-04-22):
电位平衡电缆,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