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用疲劳应力 谁能解释一下啊

楼主(2014-12-04):
求教:许用疲劳应力的相关知识  书上都找不到网上也资料少

网友:
设计有一个循环次数,即疲劳循环,

在这个次数下,有一个对应的‘应力折减算法’,就是你采用这个应力值,从概率上说,是满足你设备结构寿命的

书上写的明明白白,一目了然,你没有看书,被俺看出来了,哈哈,

网友(点评):
能得到大师的回复,醍醐灌顶啊 谢谢大师,我继续找书看

网友:
一个零件如果一次加载1000N坏了——这个和“许用应力”有关。同样零件加载100N一万次坏了——这个和“疲劳应力”有关。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 低周疲劳 和高周疲劳

网友:
疲劳强度好像都不是算出来的,是实验做出来的,有疲劳极限曲线可以查

网友:
材料力学

网友:
我记得我学的《机械设计》书上前几章就是讲这个的

网友:
《结构与材料的疲劳》

网友:
得根据你是无限寿命设计,还是有限寿命设计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