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开模费用怎么算的

楼主(2014-12-04):
自己打算做一个铝合金的东西 想问问有知道开模费怎么算类似与 铝合金刮尺

网友:
你找个模具厂打电话咨询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没办法回答

网友A:
你说的刮尺我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不过结构应该不复杂,在小吨位挤压机上就能做,开一个小模具应该1000左右,并且这种东西都是保产量的,产量做够铝材厂会返还你模具费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刮尺我不明白是什么东西,不过结构应该不复杂,在小吨位挤压机上就能做,开一个小模具应该1000左右, ...

有认识做模具的吗

网友:
型材刮尺么?挤压模具不贵,几百都有,简单的人家型材厂都可以免了(主要看形状与规格还有数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认识做模具的吗

现在不做这行业了,你是在哪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做这行业了,你是在哪边

石家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