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激光切割机自动上料连续进料

楼主(2014-12-04):
在2013年年底开发的激光切割机上料机械手的基础上,2014年又搞出连续进料装置,这套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大型激光切割机原有交换工作台上料耽误工作时间的问题,大幅度提高了设备的工作效率,降低的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推向市场后深受客户欢迎,今年销售了数套。在配合德国通快、瑞士百超、意大利普瑞玛及国产的华工法利莱和领创等一线大品牌的大型激光切割机均有很好的使用效果。本系统由自动上料机械手、板材输送带、链式工作台及控制系统组成。下面是工作视频。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
这个上料很好呀,以前公司做的是走直线的感觉效果都不是很好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比较节省工作空间,结构简单、维护方便。

网友:
比较关心的是激光会不会把网带烧坏

网友(点评):
不是网带,不会烧坏的。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切出来的工件较小,会不会掉到网带里卡住网带。因为以前用支撑条,底下有链板式输送带传送废料及掉在下面的小件,总是卡住输送带。

网友(点评):
确实是问题

网友:
你们公司的产品么  不怕泄密啊

网友(点评):
是我公司的产品,不怕的。

网友(点评):
上海团结也有的.

网友:
结构挺巧妙的,成本也低。不知道速度最快能到多少。建议装上安全网。

网友:
太赞了  楼主可否加你QQ 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B:
待割的钢板位置怎么找正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待割的钢板位置怎么找正呢

这应该是通过编程走的,程序里应该定的位,稍微有点误差,钢板的尺寸也没法保证精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通过编程走的,程序里应该定的位,稍微有点误差,钢板的尺寸也没法保证精确地

是您说的方法,链式工作台由变频电机控制,在驱动轴上有编码器,定位精度在1.5毫米以内。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啦!那个搬运的机械手做得太巧了!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D:
请教材料会跑斜了吗?这个有没有什么检测调整的装置保证材料放得平直的?

网友:
佩服,一步一步来

网友:
自动切割机的运用要注意电能的节约!

网友E:
赞,这个上料系统是可以针对任意激光切割机搭配还是需要每台独立定制(或者提供必要的工作参数),能否告知大概的价格(若不方便公开报价,我私信您)。

网友:
还不错的结构。。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吸上去的,放料的时候又是怎么放下的

网友:
视频里变成一个汽缸了 应该是两个汽缸不好控制同步,改成一个的把

网友(点评):
上料机械手有两个规格,薄板型是单气缸的结构,厚板型是双缸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这个上料系统是可以针对任意激光切割机搭配还是需要每台独立定制(或者提供必要的工作参数),能否告知 ...

上料机械手有两个规格,一款气动的薄板型和一款气液驱动的厚板型。链式工作台按不同的激光切割机有不同的宽度和高度,但使用原理相同。相关价格可以qq交流。(qq903658197)

网友(点评):
好的,QQ交流

网友:
果然是高手来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机械自动化 高端上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切出来的工件较小,会不会掉到网带里卡住网带。因为以前用支撑条,底下有链板式输送带 ...

我现在做冲床废料回收线也被这个问题难倒了,废料很小,会卡住输送链板,方案在客户那边没通过,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参考一下通快冲床的结构吧。

网友(点评):
冲床废料没必要用链板。没温度没渣的,用输送带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挺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2015-01-03):
很不多   可惜分不够

网友:
学习最重要呀同

网友:
如果输送板材的时候  发生了滑动     原点位置发生改变     重新定位原点也是麻烦哦     怎么可以保证板材位置的精确性

网友:
楼主的机器最大切割厚度到多少了,我们厂找的激光切割厂商只能做到20MM,而且直径小于板厚的孔也不给切,孔内割伤很明显。。。。

网友:
这个产品不错,比较节约空间

网友:
我做过抓纸板的 类似

网友(2015-02-25):
很好,很强大,膜拜

网友:
mark,后续联系!

网友:
适用就好

网友F:
我做过一款类似的,比你的上料负载大800KG左右,摆臂上料,上下升降吸料。带板材分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过一款类似的,比你的上料负载大800KG左右,摆臂上料,上下升降吸料。带板材分张。

有照片或截图可以欣赏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照片或截图可以欣赏一下吗。

如图

网友:
如何解决摇臂晃动问题
网带采用什么材料

网友G:
抓取机构到位时,震动比较明显(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下就好了)

网友H:
有一个问题请教,链式工作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一定会积累大量的焊渣焊瘤,是不是会影响板材的平面度和,是不是要定期更换链式工作台,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个问题请教,链式工作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一定会积累大量的焊渣焊瘤,是不是会影响板材的平面度和,是 ...

定期清理一下就行,就用橡皮锤敲击链板就行(链板是不锈钢的),焊渣就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期清理一下就行,就用橡皮锤敲击链板就行(链板是不锈钢的),焊渣就掉了。

用橡胶锤能敲击掉么??还是有些担心,现在公司用的痛快的激光切割机,下面垫的是自己切得齿条,齿条式固定的,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有被切割坏的有残留焊渣焊豆焊瘤子的,影响钢板的平面度需要定期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抓取机构到位时,震动比较明显(这个问题要是解决下就好了)

现在新款的上料机械手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个问题请教,链式工作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一定会积累大量的焊渣焊瘤,是不是会影响板材的平面度和,是 ...

前面已经说过了,使用一段时间用橡皮锤敲打一下网带就行,焊渣就可以点下来的。现在使用一年多的网带还没有更换过,因为网带上实际安装的是不锈钢的柱,这个视频是最早的,这种网带早已不用了。

网友(2015-05-23):
对工件有局限性,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新款的上料机械手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抓取到位的震动是怎么解决的,靠油压缓冲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抓取到位的震动是怎么解决的,靠油压缓冲器吗

现在的机型是液压驱动的了,液压站采用变频调速,上料机械手工作时极为平稳。

网友(2015-08-08):
很不错,如果用伺服定位精度会不会更高,现在伺服价格也不贵

网友:
第一次看到,顶一个!!!!!!!!

网友(2015-09-15):
这个机构很简单,就是一个利用真空吸取装置,来抓取工件,有时候较小的零部件效果就不是那么好,需要从新设计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以前售后过三菱镭射,是上下搬运式更换,速度相对 慢一点。好像看到一个视频,德国机器折弯机,运用机器人自动上料,也是吸盘式的,

网友:
很好的设计

网友:
感觉连个自动切板机的效果更理想@!

网友(2015-12-23):
结构挺巧妙的

网友(2016-03-24):
为啥下边的输送带不怕激光呢?

网友J(2016-05-04):
你的图搞错了,怎么用两个油缸?这样不就干涉了吗?
还有吸盘抓料时,在提升时应该先提起一边,如果是崭新的冷板,板与板之间会吸合在一起的。所以要掀一下在提起

网友(点评):
这是以前的机型,不是两个油缸,是一个油缸,一个气缸,油缸驱动摆臂运动,气缸为消除连接部件的间隙,做为背压缸使用,板与板的粘合问题我是通过磁性分板器分类的,所以没有采用单提一边的方式,单提一边在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图搞错了,怎么用两个油缸?这样不就干涉了吗?
还有吸盘抓料时,在提升时应该先提起一边,如果是崭新 ...

点评有文字数量限制,现在的机型液压驱动的只有一根油缸了,。。。下面视频如不能观看,可以复制链接打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1NDA0NjE4NA==.html?from=y1.7-1.2

网友(2017-04-01):
悬臂和机械手轻量化设计,

网友(2017-09-19):
引用 网友D:
请教材料会跑斜了吗?这个有没有什么检测调整的装置保证材料放得平直的?

有同感,不过感觉位置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2017-10-20):
实用,创意很好,应该不贵有市场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