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泵齿轮疲劳度的问题

楼主(2014-12-04):
就拿普通的高压泵来说,如果泵里面的液体压强按照0-1-2-3-4-5-6-5-4-3-2-1-0这样的规律变化,但都在可接受范围,想请教这样的对齿轮疲劳度有没有影响?

网友:
当然会有,只不过齿轮的疲劳值比较高

楼主:
这个疲劳度怎么计算?寿命会缩短多少?比如连续工作下,正常齿轮的寿命是1年,遇到这种压强变化,寿命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

这个疲劳度怎么计算?寿命会缩短多少?比如连续工作下,正常齿轮的寿命是1年,遇到这种压强变化,寿命是多少?

网友(2018-05-29):
应该是有吧

网友:
有没有影响看你这个波形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