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rMo做为小模数齿轮时怎么热处理

楼主(2014-12-04):
35CrMo做为小模数齿轮时怎么热处理,齿顶圆在77mm,齿数在60,齿面硬度在58~62之间,其渗层深度和全硬化层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现在0.7的硬化层其齿变得很脆.
请有经验的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35crmo用高频淬火,深度范围在0.5-2.5之间,按你齿厚,在图纸上规定淬火深度,(一定要保留一定的未淬硬层,以保持齿牙的韧性),但是高频淬火硬度达不到你的要求

要达到你的要求,用渗碳,或碳氮共渗,但是材料应该用20crmo,碳氮共渗相对深度浅不少,具体也按保留一定未硬层原则决定,
如果用35crmo渗碳,虽然你深度渗碳只有0.7,但你本身的材料也很容易淬硬了,所以芯部也硬了,不好

网友:
采用碳-氮共渗工艺,温度降至860~870摄氏度,深度控制较有把握。

网友(点评):
一般在0.3-0.5左右

网友:
你模数这么小,其实可以考虑渗氮处理,深度大概0.2左右

楼主:
谢 谢 !
刚开始选有的材料确实为 20CrMo,但还是出现崩齿等现象 ,不知道是不是热处理没有过关 ,总是低应力疲劳崩 ,
选了35CrMo还是一样失效 .
渗氮考虑硬化层 太 浅 , 齿轮磨损寿命不过关 .
不 知 各 位 还 有  什 么 建 议 !

网友:
锻打坯料?

网友(2015-01-10):
你这个模数齿轮不管淡化还是渗碳层深都在0.2~0.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