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3通电磁阀是否能用于控制气缸?

楼主(2014-12-04):
请问

2位3通电磁阀是否能用于控制气缸?或者2位3通电磁阀能用于哪些气动元件控制?
单作用气缸是不是最少得2位4通电磁阀来控制?

网友:
电磁阀可以说都是用来控制气缸的,两位三通的可以原来控制单作用气缸

网友:
2位4通的用来控制单作用气缸有点浪费了,不过也可以用,单作用气缸可以说是个电磁阀都可以来控制

网友:
两位三通电磁阀就是用来控制单作用气缸的或者控制吹气的,两位四通的没见过,实在想这么做就用两位五通的丝堵堵上一个气口

网友:
两位三通就行,四通在液压方面用的多

网友:
2/3电磁阀当然可以控制单作用气缸

网友(点评):
正解,一进气,一排气

网友:
可以的,能够控制单作用气缸,靠弹簧复位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气缸排气排回电磁阀之后   电磁阀没有排气口呀? 帮我解答一疑问哦

网友(点评):
如果气缸很大,排气来不及,可以加一个快速排气阀!一般小的气缸接消音器就可以了(如果对噪音没有要求,可以不加)。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  气缸排气排回电磁阀之后   电磁阀没有排气口呀? 帮我解答一疑问哦

多谢解答   另外请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气缸直接向空气中排气   不回流到电磁阀

网友:
需要快速排气的话,最好加快排阀,对电磁阀和气缸弹簧都有好处。
直接向空气中排气

网友:
可以控制单作用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