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卷板矫平案件评估--续篇--组装

楼主(2014-12-05):
前言:
本帖为 侃侃帖,薄卷板矫平案件评估 后续装配,发几张图片辅助说明。
特意放了卡尺当比对,方便与前帖工作条件里的参数做对应。卡尺底下为一平面,在左侧可以见到平面部分。为方便看帖,将工作辊的图纸再从前帖给连接过来。

从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出整个结构情况,夹送上辊木有动力,上矫平组成为一整体不能单辊调整,可以做纵倾与横倾及歪傾的动作。

邀请老朋友 @害怕伏枥  @淬火之铁  @zjnyxhlove  @tyce0522  @lyz815 @寂静天花板

网友:
先睹为快。
赞!

网友(点评):
感谢 老师嘉勉

网友:
赞!
期待试车

网友(点评):
试车后会搞照片来对比。

网友(点评):
矫平试验对照之照片已发在25#

网友:
期待楼主贴完整的图纸 让晚辈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在前帖已说明过 “图纸是公司的资产,个人无权将公司资产作为私人赠与之物。”

网友:
   YAO帅,四个弹簧和高度调节咋配合工作,想不过来。高度调节是不是靠上板面和大螺帽接触调节?
    赞,叫我做就做不出来,这要多少钱。

网友(点评):
还有点搞不懂,既然用了齿轮传动,为啥还要那么多链条?体积限制?

网友(点评):
弹簧受压后长度是随外力而变,调节量是板面和大螺帽接触调节。齿轮传动在书籍或手册里有说明优劣点,可以自己再去看看先,应该是可以找到问题点,然后。。。得到答案。

网友(点评):
齿轮的缺点传输距离受限制,优点效率是传动方式最高,负载最强。但我还是没明白你为什么又是链条又是齿轮?是不是我说的位置不方便安装齿轮?

网友(点评):
齿轮的缺点之一 —— 齿隙。累积的齿隙要如何处理? ^_^

网友(点评):
这点倒还真没想到,原来看的资料都是讲1~2组齿轮。但这图上好像是链条和齿轮同步,到时候会不会有干涉;不能3个齿轮1组用链传动带动吗?

网友(点评):
看看这张图 http://bbs.cmiw.cn/data/attachment/forum/201409/15/143357vkxi65st1ys2ioy8.png 再自己结合1#的照片

网友(点评):
哦,我晕。智商有限,实在理解不到您的意思;让我再多想想。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齿隙大了对矫平有什么影响?

网友:
要是2个帖子综合整理成一份技术资料,就相当不错了,技术学习的典范帖子呢。

网友(点评):
俺私心,老帖木有新帖吸眼球。 ^_^

网友:
好像那谁说过这么一句话:好的设计,看上去一定很美观。

网友(点评):
俺的要求,安全永远是最优先,之后是外观第一功能第二。

网友:
1.上辊被动,速度快了,会不会拉毛?
2.滚子链条传动,噪声厉害吗?润滑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俺看你的帖子 1026 积分 60。所提问题在图片或书籍或手册里都有答案,且前帖也未仔细去看,这个帖子还5连灌,因此认定只是灌积分的行为,不在技术上回复讨论。

网友:
压下装置是蜗轮蜗杆升降器?还有机械计数器?

网友:
支撑辊一条是一根芯棒?

网友:
矫直箔板?矫直辊轴承用的无内套滚针轴承还是滚针保持架组件还是复合轴承?润滑呢?

网友:
链条因为间隙,拉长,磨损,时间长了,会不会有速度差?

网友:
赞一个!!!

网友(点评):
感谢。 赞一个还不如能学一个。

网友:
大侠,零件表面挺光的啊,不知道热处理了没有?
期待运行后反馈结果。
期待那个变形分析的实际值!
做的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点评):
零件表面研磨后镀铬处理,主要是防锈。

网友(点评):
辊轴是热处理的,构件基本是不热处理。依据受力或磨损趋势来决定是否要热处理。

网友A:
像模具。
问题有五,
1 是既然压辊的跨度不大,轴径也不太粗,为什么还要设置支撑辊
2 上压辊和下压辊都有支撑辊吗
3 为什么支撑辊组的总跨度接近压辊的跨度,比如撤掉两旁的支撑辊,只留中间三排支撑辊组如何
4 为什么支撑辊的结构是个台阶轴,而且轴径相差很大,还不对称
5 为什么支撑辊是一正一反这么排列的,有什么依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模具。
问题有五,
1 是既然压辊的跨度不大,轴径也不太粗,为什么还要设置支撑辊

回 寂静天花板 老师:

1、是既然压辊的跨度不大,轴径也不太粗,为什么还要设置支撑辊
     工作辊受力后会弯曲变形致出现扰度与拱度,其数值再与被矫平材料厚度对比后,其变形量/板厚之%比是很大的,因此需使用支撑辊来减少扰度与拱度。辊轴的弯曲量会直接影响材料内部的应力情况,为使应力能更平均化,便要控制辊轴的弯曲量。

2、上压辊和下压辊都有支撑辊吗。是的,上压辊和下压辊都有支撑辊。

3、为什么支撑辊组的总跨度接近压辊的跨度,比如撤掉两旁的支撑辊,只留中间三排支撑辊组如何
     只留中间三排支撑辊组与目前的支撑辊组,其对工作辊的变形是不同的,可以从计算中得到明确的数据,你在这方面的计算能力远高于俺,且俺目前对叠加法计算还不熟悉就不在这里献丑了。

4、为什么支撑辊的结构是个台阶轴,而且轴径相差很大,还不对称。
     采用对称配置时,支撑辊径必然要减小很多,不利于支撑强度。因此采错位法以增加支撑辊径的空间。
     支撑辊非台阶轴,只是一般696深沟球轴承而已,用光轴串起。

5、为什么支撑辊是一正一反这么排列的,有什么依据吗。
     如你转帖这张照片,在有弧形这块侧板是近工作区,因此最左侧支撑就安排近板处,1、2辊之间的水平力会相互抵消大部分;在最右侧是出口区,俺偏好递减振幅方式,因此右侧的工作力与变形量都是相对低很多,俺是这样考量的。

网友:
恭喜大侠!虽然俺一点看不明白,尤其你说的计算。。。但是外观是比一般非标设备好多了,期待大侠公布实际矫正效果!

网友(点评):
你可以去看看前帖,有工作条件的参数。因此只会对最薄的料做试验矫平效果。

网友:
矫直辊材质是什么,辊面做高频淬火了吗,如果光镀铬估计使用有影响

网友(点评):
这帖是续篇--组装,要技术性灌水是你的事,在10#已经明确回复 “只是灌积分的行为,不在技术上回复讨论。”

网友:
老师,不好意思啊、好久没 上来了,上次那传动没搞完呢,最久因为工作的的变动 上来的机会比较少。不过看到这图片,又学习了。

网友:
出来了?赞一个!俺咋才令天发现您的帖。

网友(点评):
现在只是主体,还要配电和装架子。

楼主:
试验材料:磷青铜板(JIS H3100 C5210R),厚度:0.06mm,硬度:HV 204

试验方式为在矫直前,将材料用手工卷取至内径约10mm,保持1分钟后松开,再进矫平机一趟出来的效果。

照片分矫直前与矫直后来对照

矫直前1

矫直前2

矫直前3

矫直前4

矫直后1

矫直后2

矫直后3

矫直后4

网友(点评):
效果很好啊。矫直后跳动有多大?目测应该在要求范围内

网友(点评):
一般材料正常情况是不会出现如照片般的弯曲,材料薄受材料本身的重力就将矫直前的上段给拉直看不出弯曲。矫直后效果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点评):
矫直后跳动有多大? 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楼主(2015-01-14):
整机照片

网友:
大侠,您这台设备的制造成本大概是多少?至于大侠在通篇回帖中提到了齿轮传动中齿隙叠加的现象,我倒有点直观的感触。这段时间,公司有个师傅设计了一套手摇攻丝机构,主要是齿轮之间的齿隙问题导致攻丝机构的输出轴的抖动很大。

网友(点评):
采购发包的,没去咨询价格。几万大洋是要的。

网友(2017-07-25):
前来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