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套和钢套哪一种更耐磨?

楼主(2014-12-05):
铜套和钢套哪一种更耐磨?

网友:
通常在设计采用轴瓦式滑动轴承时,轴和轴套一定会采用两种材质。由于轴是转动的,轴瓦是固定的,在转动中会不可避免的产生摩擦,从而对轴和轴瓦产生磨损。而轴的加工和和拆装精度和装配难度比较大,轴瓦是固定维修或者更换比较容易,故在选用材质时有意识的选取轴瓦材料软一些,而轴的材质选择会更硬或者更耐磨一些。这样几乎在所有的轴--轴瓦配合中,轴会选用钢制材料,轴瓦会选用铜质材料。准确地讲是:巴氏合金,是具有减摩特性的锡基和铅基轴承合金。这是因为铜质材料不如钢制材料耐磨,为了保护轴,才会选用铜质材料作为轴瓦。

非原创,百度上搜的,说的挺有道理,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A:
楼上百度的解答很好。
一般都要磨损的,就牺牲方便更换的那边。在硬度选择上,就是要牺牲的那边的硬度稍低,要保持的那边稍高。
如果要保持的是轴,那么轴一般需要表面淬火,选择软的铜套;
如果保持的是轴瓦,那么可以选择钢套,最好内表面淬火,轴选软点的(如Q235等),而且不要淬火了;
如果都不想撤换,选择直线轴承吧。滚动摩擦的磨损小很多。

网友:
LZ引得好,两位大侠也展得好!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采用铜套的。没怎么见过用钢套,会把轴给磨损很快。

网友:
要看和什么进行磨

网友:

要以神马条件来讨论?耐磨性试验吗?或是在同一使用工况呢?

从一般认知中,硬度高的通常耐磨性也高,但不是绝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百度的解答很好。
一般都要磨损的,就牺牲方便更换的那边。在硬度选择上,就是要牺牲的那边的硬度稍低 ...

请教问题:直线轴承可以长期做旋转运动吗?这样轴承会不会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问题:直线轴承可以长期做旋转运动吗?这样轴承会不会坏了?

直线轴承从其原理来说有2类。滚珠循环的和不循环的。循环的摩擦力小,适用只轴向直线运动;不循环的适合于低速轻载的。

网友(点评):
不循环的也可做回转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线轴承从其原理来说有2类。滚珠循环的和不循环的。循环的摩擦力小,适用只轴向直线运动;不循环的适合于 ...

谢谢指教,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

网友:
LZ图片上的钢套好像是用于分隔两个轴承的,一般叫隔套吧

网友:
常用的是铜套,隔套一般会选碳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