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力学中的摩擦问题

楼主(2014-12-05):
要写计算过程哦!谢谢!(书中答案是12)不过没有过程,望指教。

网友:
实际情况是中间的胶板会先掉下来..........

网友A:
先假设胶板之间的摩擦系数无穷大,夹板可以夹起的数量为120*0.6*2/(0.95*9.81)=15.45块。
假设两边各有一块胶板与夹板是一体的,夹板可以夹起的数量为120*0.4*2/(0.95*9.81)=10.3块,加两边各一块取整为12块。
这样计算是否可以?

网友(点评):
如果那两块胶板是2kg/块呢?跟其它的重量不一样,你又怎么算? 不够清晰!

网友(点评):
条件不是说重量都一样么?况且分析方法理解了,怎么变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假设胶板之间的摩擦系数无穷大,夹板可以夹起的数量为120*0.6*2/(0.95*9.81)=15.45块。
假设两边各有一 ...

是这么算,+1

网友:
这是正确答案。

网友(点评):
跟这道题一样的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