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调节机构求解

楼主(2014-12-05):
如图这是两款可以调节角度并可以自锁的角度调节器,我现在是想知道里面的结构是怎样的,想了解学习下,求大神指导,谢谢。如有结构图明示更是感激不尽,我只是想借鉴这种结构做一个设备上的角度调节~

网友A:
买一个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拆下来看看就知道了!

前面那个价格有点贵,后面那个没找到卖

网友B:
不用买,找一个百分表座拆了看,那万向的都能随时锁住。

网友(点评):
百分表结构应该和这个不同,百分表是靠拉杆拉动一个凸轮块,调节到位时,凸轮块可以压死转轴,就定位了。感觉这个里面应该是弹簧+钢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弹簧和珠珠吧转下就顶到槽里面。路过

能够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买,找一个百分表座拆了看,那万向的都能随时锁住。

我想应该是弹簧和钢珠的应用,可具体是怎么用的,不太清楚了

网友:
这东西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冲压出凸台弹簧片压在一个指向轴线的均布缺口上 一动 啪啪啪响

如果要做到稳定锁定, 锁紧那部分要做成棘轮的,棘爪功能上做成按钮,一按松了。可以转动 ,图片上那个粉红按钮是不是就是棘爪的按钮?

网友:
类似于汽车座椅调角器

网友:
电工们用的剪线钳就是用的棘轮,原理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
平面棘轮吧

网友:
这结构应是很难的!

网友D:
不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难

求指导~

网友(2020-07-19):
这个东西的链接有吗,我都没有找到这个的实物,求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