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控制不锈钢薄板焊接变型

楼主(2014-12-05):
我公司新出一款机型,全部为不锈钢薄板(1-3mm)焊接而成,焊后变型非常大。
求教高人指点,怎样焊接(方法)才能使变型最小?
先谢了!

网友:
我记忆中是点好,先分段焊,在补满,中间冷却一段,在干,不能闭着眼干活,多琢磨一下,电流尽量小点,如果俩个板子对接,焊接变形大,需要铆工校正,就是用平锤子敲

网友:
所谓‘薄翻厚焊原则’,薄板主要靠‘翻’,

我给可口可乐做的薄板箱子,南棒浦项的板子,板边焊缝位置,都翻边,翻10-15毫米边,边内压曲线,把边焊在一起,因为是翻过的,边又很窄,就不会变形,

大箱体,中部有门的,或中部悬空的,要‘压碗’,所谓压碗,你看看你车的前机器盖子,琢磨15分钟就懂了,

有保温的,对压内碗,内碗直接做隔离套,焊接隔离套,也不变形,化工上的‘热箱’就是这么出来,7米长的隧道箱子,3毫米的浦项板子,可以保证基本无变形,

网友(点评):
以前做清洗机,箱体都做翻边,能折不焊,平板对接,先焊再折。先点焊,后补焊。几条边这焊一些,那焊一下,旁边还准备了湿布,太热了,冷一下。

网友:
排板的时候能折弯尽量采用折弯,以减少焊缝数量。
采用氩弧焊,严格控制焊接电流
拉支撑固定,多段跳焊,尽可能使壳体均匀受热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啦!学习了,我们再试一下!

网友A:
哥们,他们说的你理解吗? 我帮你查了机械设计手册,较简略。又查了德国机械手册,给你画了个图。
适合0~2mm厚度,不需填充材料。  优先焊接方法:气焊、有保护金属极电弧焊、气体保护钨极电弧焊、气体保护焊、MAG焊

网友:
板(折弯压平)和板(平板)90°焊 :板子内部做好加强筋  点上(固定就行,外部别出现大的焊点),先点焊 然后断焊最后补焊  冷却后敲掉加强筋  (气保焊 氩弧焊 都试过 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他们说的你理解吗? 我帮你查了机械设计手册,较简略。又查了德国机械手册,给你画了个图。
适合 ...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2015-03-10):
翻边后焊接变形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他们说的你理解吗? 我帮你查了机械设计手册,较简略。又查了德国机械手册,给你画了个图。
适合 ...

够形象

网友(2021-07-15):
引用 网友A:
哥们,他们说的你理解吗? 我帮你查了机械设计手册,较简略。又查了德国机械手册,给你画了个图。
适 ...

这是两板拼接,
焊接面对面的三角槽,不用管了吗?

网友(2025-06-30):
电流太小了,会没有熔深的
最好的办法是用氩弧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