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输送量计算

楼主(2014-12-05):
我家在做一个饲料螺旋输送,
内径20,外径50,长度100,螺距28,倾斜50度安装。
请问各位大臣,它每分钟的输送量是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
简单算:螺距X间隙就是单面的截面积;看看你选的电机多少转的,算出每分钟转的距离;再相乘就是体积了

网友:
不给转速   确实无法解答
转速 X  螺距得出垂直运送举例  你是倾斜50度安装   运用三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