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使压缩弹簧正常伸缩,不卡滞

楼主(2014-12-05):
压缩弹簧被压缩后,碰下与弹簧连接的零件,碰哪弹簧就往哪歪斜,请问有什么办法,能使弹簧是不卡滞的,是正常伸缩的,有什么好办法,大侠们!

网友:
弹簧套在导杆上

网友:
想想发动动气门弹簧,中有气门还可当导杆用。

网友:
和导杆套一起

网友:
弹簧两端压平、中间加导杆

网友:
弹簧行程多少?一般安装弹簧都有弹簧固定套,或者弹簧槽。

网友:
拍照片来看看。弹簧另一端是不是自由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