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三坐标测量软件好用一些?

楼主(2014-12-05):
厂里准备买台三坐标,因为是测量塑胶产品精度要求不高,准备买国产的全自动三坐标。
咨询了几家三坐标生产厂商,价格普遍为为二三十万。从报价单上看主要是测头与测量控制系统、软件为主要区别。

测头有两种,一种雷尼绍,一种是TESA, 不知那种好一些
测量控制系统:有雷尼绍,有DCC,有CROMA等,不知那种更耐用一些
测量软件:有PC DMIS、AC DMIS、 RationalDMIS等

因为厂里主要生产大型塑胶件给汽车厂配套的,个人对三坐标软件这块不熟悉,怕买来不适用就麻烦了,
请教一下那种软件功能更强大,更稳定些,会用到CAD的3D数据导入测量及一些难度高的行位公差和线轮廓和面轮廓测量等
谢谢!

网友A:
直接买海克斯康的三坐标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海克斯康的三坐标好了

请问一下PC DMIS有没有三丰3坐标那种多点拟合的建坐标方式?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PC DMIS有没有三丰3坐标那种多点拟合的建坐标方式?谢谢!

我不清楚,我们用的是海克斯康的,你说的多点拟合是不是为了建立坐标系简单一点,如果是的话,海克斯康的也可以进行坐标的拟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我们用的是海克斯康的,你说的多点拟合是不是为了建立坐标系简单一点,如果是的话,海克斯康的 ...

多点拟合就是,在没有3D数据时点击产品中任意取几点(圆心点,三点以上),然后手工输入各点的相对位置,软件会自动计算出坐标位置并建立新的坐标系

上个月去参观了海克斯康旗下一个子品牌,使用PC DMIS,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点拟合就是,在没有3D数据时点击产品中任意取几点(圆心点,三点以上),然后手工输入各点的相对位置, ...

这样子啊,那只能选其他的测量软件了哇

网友B:
买海克斯康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海克斯康的好的

深圳斯瑞的怎样?貌似是海克思康下的一个品牌。

网友(2015-04-21):
选择一般的测量软件都有你要的一些功能,只不过很多功能是要额外缴费才会开通的,具体可以发报价单;
具体需要什么品牌的三坐标其实是根据产品的精度、客户要求、贵公司发展等来定;比较认可的是德国卡尔蔡司,要求不高可以找国内的品牌

网友:
你们谁会三丰M7106型号(手动)的三坐标操作啊?能不能教教我呢?要是有视频,最好了。

网友(2015-05-22):
其实三座标测量就是一种便捷准确的工具罢了

网友(2018-07-30):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