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大直径薄管壁圆管,遇到困难

楼主(2014-12-05):
弯大直径薄管壁圆管遇到困难
首先,管子的基本情况:长L×外径D×壁厚S:1500×65×1.5

弯管模具设计两层,半径R为90mm,第二层异形弯。夹模长度120mm。弯制过程配合芯棒球头与防皱模具,按照相对弯曲半径R/D=1.38,相对壁厚S/D=0.023。球节数应该选择3个,但第一次弯就断了个中间联接节,没有备件去掉1球节,使用两节球头弯制。

颖霖90数控弯管机。
下面是相关图片
1:模具图片

现在情况是:弯第一道弯(第一层模),夹持部位打滑很严重,而后面几道弯(也在第一层模弯)不存在这么严重的滑移(也会有点),具体缺陷见下图:
2  缺陷

尝试加大夹模夹持力,放松导模压紧力,调整球头等能用方法,还是没有解决,故向社区各位大神请教。
我自己分析了下原因:
1)设计上的不足,管子直径65mm,夹持长度至少应该有98mm,但由于第一段弯直线段长度设计只有86mm。造成夹持距离不够。
2)球头按设计要求应使用3节,但实际只有2节,造成内壁支撑不足。
3)夹模表面防滑纹效果差,增大摩擦力效果一般。
进一步分析:
由于自己刚接手弯管工艺3个月,暂时只能想到这些方面,球头备件已经在采购,可以配齐3节,不知到时效果是否会有改善。但模具已经制作,大幅度修改可能不太现实,管型设计是客户要求,有考虑加长管子长度,然后增加第一道弯直线段送料长度然后除增加的长度,需增加工装设备,时间成本不够。
社区不知是否有深谙弯管工艺的前辈,还请教是否还有其他想法,还望点拨提醒,不甚感激。

网友A:
哇塞,还是园弧接园弧滴管子.
楼主,你没有说明是啥材料,弯曲速度是多少.机子没带助推吧?主轴上部也没加强拉杆?防皱板在弯曲时有没有设置一个小角度?
本来弯小半径管是比较难滴.
..........
楼主没将整个工艺情况和主机说清楚.

网友B:
材料在自由弯曲时,其弯曲部位截面,从里向外,其形变是不一样的,靠里面的部分弯曲时形变为压缩,外面的为拉伸,只有中间有一层材料只是弯曲而长度方向尺寸没有变,这层材料谓之中性层。
棒料或厚壁管子可以适应这种弯曲,只不过弯曲截面形变厉害些而已。
薄壁管则必须用拉弯方式弯曲。
拉弯式弯管,要点再于弯管时管子截面的各个部位都处于被拉状态,强制管子在弯曲时其中性层向内移动。这样才能抵御管子弯曲时内侧的皱曲。
这个拉紧力是靠随动板(应该就是楼主所说的“导模”)抵紧防皱块,压住管子外径,管子弯曲时与心棒的摩擦共同得到。
“放松导模压紧力”,是没有明白这个道理的胡乱处理,把管子夹紧才是正道。

网友(点评):
高手。正解。

网友:
占三楼来学习;图片显示出来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还是园弧接园弧滴管子.
楼主,你没有说明是啥材料,弯曲速度是多少.机子没带助推吧?主轴上部也没加强拉 ...

谢谢回应,工艺情况我这回复
材料我还得再查查(设计图纸上是一种德标),弯曲速度一开始设置是70,后来修改为40,颖霖90弯管机是带助推(正面和导模辅推都有),弯模主轴上有加拉杆,防皱板调整基本与导模处于平行状态(略带后倾角度)。
90的半径倒也不小,关键是壁厚外径比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在自由弯曲时,其弯曲部位截面,从里向外,其形变是不一样的,靠里面的部分弯曲时形变为压缩,外面的为 ...

谢谢前辈指点
是的,随动板也就是我所说的导模,我文中所述的“放松导模压紧力”并不是完全消除了这种力,我现场分析以为是随动板压紧力太大导致夹模夹持部位的滑移,所以才稍微调整了随动板的压紧力。同时保证内侧不起皱。

图中缺陷形式我分析是这样产生,由于夹持段滑移导致直线段没能随着轮模一起转动相应的角度,但是随动板又在继续推着管子向前,所以这不同步的运动导致了内侧出现凹坑。不知这样分析是否合理。

这应该就是拉弯式弯管吧,只是现在第一段弯前端还是打滑,而且管子前端的夹紧力基本加到最大。

网友B:
弯管,管子内侧出现皱缩的原因只有管子后端阻力不够。随动板“随动”,在管子从夹紧端滑移时,随动板会有停滞。你在2楼说了“颖霖90弯管机是带助推(正面和导模辅推都有)”,应该是用错了这个功能。
图片上可以看到模具做得非常精致。想问一问所弯的管子外径尺寸公差多少,夹紧部分圆弧形状和实际尺寸是多少。这牵涉到管子被压紧时,管子和夹紧模内壁的接触从截面看是两点接触还是多点接触。这个在弯薄壁管时其实很重要。薄壁管刚性差,在夹紧力作用下的形变影响到它与夹紧模具间的摩擦力。
在目前状况下,你不妨在夹紧部分截面的48度、135度、225度和315度方向各贴上一窄条薄砂布,看看能否把管子夹紧一些。
上楼最后的一句“这应该就是拉弯式弯管吧”让人有点无奈。楼主对弯管的知识了解太少了一点。

网友(点评):
彭老师好.增加夹紧部位的摩擦力,不让夹块与管件之间打滑,是一种方法.俺有点怀疑管模主轴刚性差,台机子的通病.如果管件材料软,也是一种问题.小半径薄壁管所用机子和普通机子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点评):
是的 夹紧模夹过去的时候,主轴都已经有偏斜的趋势了,虽然加了拉杆

网友C:
呵呵,现在才知道,弯个管也这么多道道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现在才知道,弯个管也这么多道道

弯管个不是简单的事,厚壁管谁也会。越薄越难,关键楼主的里侧也不让它起皱。

网友(点评):
呵呵,所以上面有人提出来施加拉力

网友D:
这是数控弯管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弯管,管子内侧出现皱缩的原因只有管子后端阻力不够。随动板“随动”,在管子从夹紧端滑移时,随动板会有停 ...

随动板是根据弯模运动而动的,但实际会不会因为管子滑移而停滞,我现场再观察
管子外径公差±0.3,根据建议我再去现场试验,谢谢。
弯管知识确实还有待补充,毕竟自己刚接触几个月

网友(点评):
任何方面的知识,互联网上稍一搜索便可得到无数,弯管知识同样如此。没有用心而已,与毕业时间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数控弯管机吗

是的

网友:
建议楼主找弯管机厂家和模具制造商过来现场调试!

网友:
加工工艺是最难的,日本就是这些方面比我们强很多!不是干这个的不是很懂,实际经验总结很重要!

网友:
对折弯行业不了解,
不过看过哈雷摩托的弯管视频,是在管子内通高压水,而后通过压力机成型的,成型后管子非常光洁,不知道对楼主有无启发

网友:
手上有一个视屏正好是关于这个的,想想还是不发了吧。也算是尊重别人辛勤劳动或者别人的技术工艺秘密吧。对我来说呢,如果有这个需要,会去那个厂家定制一台,我知道这些就够了。
确实有一个随动加紧块

网友:
芯棒头部应该有问题,同时弯管时候夹持地方必须保证加紧。

楼主:
感谢社区的各位帮助以及留下建议,抱歉这么晚才回复后来的进展,主要是调试时间一直安排今天才做,经过又一天的折腾,断两次球头不说,管子也没弯出来合格的。决定加长管子的总长然后切除相应长度,估计又要用好几个周末加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