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水箱中的水压入水管?

楼主(2014-12-05):
之前的工作顺序是先装有清洗液的瓶子进行喷洒,然后再用水管冲。现在想把水管中间切断,放1三通,水与清洗液一起从管冲出进行清洗。
现在水是有压力的,我想问通过什么方式让清洗液也有压力。
安装现场是有气源的

楼主:
我是刚入行的菜鸟,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水管进水口和出口夹角调大一些(比如180°),清洗液进口和出口夹角调大一些(比如150°),当水冲出时,可以将清洗液吸进去的。

网友(点评):
我就怕清洗液管子没压力的话,水可能也会往里跑

网友(点评):
名之为“射吸式”。

网友:
一起求指导啊

网友:
利用文丘里原理

网友:
以前做清洗时,用到过利用水流形成的真空带动吸管吸起漏在地上的水。结构和3楼的差不多,只不过支管是斜加在直管上的,支管出口方向顺水流方向。开始也担心高压水喷出来。结果是吸力还不小,把地上的水及时抽走了。

网友(点评):
这种3通市场有买么?

网友(点评):
自己做的!

网友(点评):
--!我们这可没地方做,关键数量只要1个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点评):
这个水隔不错

网友(点评):
看错了,是三通

网友(点评):
果然是万能的淘宝。

楼主:
是不是不用给它压力啊?清洁液就跟水直接往上冲了

网友A:
清洗液后面加压,

网友(点评):
怎么加压啊,这个问题我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液后面加压,

加一个弹簧助推

网友:
在医院看到给病人打注射时在针管上套一个橡皮筋

楼主:
卷尺的位置是准备安放一个装清洁液的水箱
准备在这跟水管上装3通
(因为我没去现场,其它管子是干什么的我都不清楚)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不出来了

网友:
文丘里管,好用,用水把清洗液吸走并且能混合,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完全不用外力,一射一吸。。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不用给它压力啊?清洁液就跟水直接往上冲了

因为水有压力呀!我做过的。可以百度,引射原理。

网友:
其实真空发生器就是利用气流的原理来的  你这也可以用这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