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下螺栓松动,有何解决办法?

楼主(2014-12-05):
我们公司有个部件在一种卧式高温炉内沿炉子轴线做往复运动,高温炉内正常使用温度是1100℃,该部件使用6个M5*30内六角钛合金螺栓与外部驱动装置的法兰面联接,连接面在高温炉内部。每次降温后发现螺栓全松了,弹垫也已经没了弹性。

由于目前处于试验阶段设备运行时间很短,所以没什么问题,以后如果长时间使用的话肯定出问题,请教大家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这是因为材料在高温、长期静载下发生了蠕变变形,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了解相关材料的蠕变性质。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换材料?

网友A:
很简单,定式玩法,没有其它选择,

高温碟簧,用德国的,就解决了,找样本看吧,不啰嗦了

网友(点评):
楼主找mubea问问。

网友(点评):
楼主找mubea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定式玩法,没有其它选择,

高温碟簧,用德国的,就解决了,找样本看吧,不啰嗦了

好的,谢谢啦

网友:
蠕变是螺栓产生的吧,只改变垫片的话只能延缓连接部松动的时间,关键还是要解决螺栓的蠕变

网友B:
那东西不叫蠕变吧?应该是回火定型了?
蠕变一般是较高温度下长时间受力,缓慢发生的。

什么金属垫能在1100度下不定型?
我觉得采用交叉式传隼头传递扭矩,轴向限位另采用其它方式,比如挡圈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东西不叫蠕变吧?应该是回火定型了?
蠕变一般是较高温度下长时间受力,缓慢发生的。

恩,对的,他们这里用的螺栓内部保持有一定的预紧力,且发生了弹性变形,并在高温下工作,就是典型的松弛现象。建议采用998大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对的,他们这里用的螺栓内部保持有一定的预紧力,且发生了弹性变形,并在高温下工作,就是典型的松弛 ...

已经跟慕贝尔的人联系了,对方说没问题,先买了试试看

网友(点评):
期待反馈,让我们日后遇见也有经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经跟慕贝尔的人联系了,对方说没问题,先买了试试看

慕贝尔后来和我们确认了使用环境,表示也无能为力,800℃以上就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