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发动机轴承怎么选型号

楼主(2014-12-05):
做实验用的,需要购买圆柱、滚球轴承,保持架材料为黄铜、40铬镍钼的,外径120~150mm,就是不知道选什么型号....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转速受力工况等等条件发上来

网友:
偶滴神啊。真是的。

网友:
学习下航空专家

网友:
我也经常想这个问题

网友:
找品丰,他搞不定,可以直接抽他

网友B:
找本轴承样册,按照他们的参数来选!

网友C:
还是找Barden轴承吧,航空发动机轴承要求很高的。
在中国可以找舍弗勒,Barden是舍弗勒的全资子公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Barden轴承吧,航空发动机轴承要求很高的。
在中国可以找舍弗勒,Barden是舍弗勒的全资子公司。

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呀。

主要是转速和高温。
大侠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转速和高温。
大侠玩过?

对于用到的轴承没有研究过,不过现在正研究发动机用的 叶片如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本轴承样册,按照他们的参数来选!

轴承册没有标注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本轴承样册,按照他们的参数来选!

不同厂家的轴承样册都不一样,没有材料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受力工况等等条件发上来

航空发动机主轴承通常在低于2.3x10的6次方 DN值和温度在250℃以下工作.发动机的实际工作极限3x10的6次方   DN值。
主轴轴承的工作特点:高DN值、高温、重载、高可靠性

网友(2015-08-19):
要求 内径300  温升1000℃  转速15000 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