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轮材料选择求教

楼主(2014-12-05):
正在设计一个钢丝绳起吊结构,起吊重量50kg,速度1m/s。为了减少整个机器的重量,钢丝绳轮想采用轻型耐磨的材料,请问坛子里的专家们有没有推荐的?谢谢!

网友:
像这种问题就没有必要求助了,设备是起重类的,到起重手册去查,是采矿设备类的,到采矿手册去看,都清清楚楚的,这类东西,谁乱说了,是有责任的,不能乱说,

网友(点评):
有理,谢谢帮助!

网友:
看书吧,哥们

网友(点评):
真是好书,谢谢推荐。

网友:
楼主所的钢丝绳轮应该是滑轮吧?可以用尼龙滑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5.vhQVgR&id=14586615245&ns=1&abbucket=11#detail

网友(点评):
这个材料应该可以达到要求,我再计算下,谢谢!

网友(点评):
太专业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