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在G84中加K后,只有第一个孔重复加工?

楼主(2014-12-05):
该工件上有6个螺纹孔,程序如下方内容,由于中径有点紧,攻2遍能好些,于是决定攻2遍,本人按照FANUC说明书在G84语句中加个K指令,可是在运行中发现只是第一个孔攻了2遍,其它孔仍然还是攻1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特在此求教,不胜感激。

主程序内容如下:
“…M29 S205
G84 G90 R183.5 Z163.5 P100 F1.25 K1
M98 P2510…”
子程序内容如下:
“O2510
G98 G90
X0.0 Y33.5
X-29.01 Y16.75
X-29.01 Y-16.75
X0.0 Y-33.5
X29.01 Y-16.75
X29.01 Y16.75
M99”

网友:
每个后都加个K,嘎嘎

网友:
试试K1改为k2

网友:
k在这里不是模态,后续的没加就没有了

网友:
M29 S205
G84 G90 R183.5 Z163.5 P100 F1.25 k0        请加K0,这一段只是指定参数,不动作
M98 P2510
M98 P2510   后面子程序调两次即可 或者 M98 P2510  k2
 仅参考

还有你第一个孔攻两边的原因是在m29之前你是否已经定位到第一个孔了x0y33.5,执行G84攻一次,子程序里又一次

网友(点评):
没加K1的时候都只攻一次,只是在加了之后才2次的第一孔

网友(点评):
大侠是高手,确如大侠所言

网友A:
有没有可能采用極坐标(例如用G16)将这6个孔位几何表达成角度递增关系,然后在采用G84 和 G91 以及 K1?
或者可以考虑 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采用極坐标(例如用G16)将这6个孔位几何表达成角度递增关系,然后在采用G84 和 G91 以及 K1?
 ...

L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L是什么?

我理解错了。L应该是孔的数目。不像是重复加工的次数。

网友(2015-03-25):
M29 S205
G84 G90 R183.5 Z163.5 P100 F1.25 k0        请加K0,这一段只是指定参数,不动作
M98 P2510
仅参考

还有你第一个孔攻两边的原因是在m29之前你是否已经定位到第一个孔了x0y33.5,执行G84攻一次,子程序里又一次
还是这个可行更直接
M98 P2510   后面子程序调两次即可 或者 M98 P2510  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