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买的数控铣,钻眼钻了半天就出了问题

楼主(2014-12-05):
              程序是一个车床师傅编的,不知道对不对,我上次看到他用的G1打的孔,前几天做了200件活机器就罢工了,问了别人说是报警了,钻头抬出来之后就不动了,说是补偿不足。
             然后那师傅就把驱动器给拆了下来,自己研究。。。。。。。。。。。。。。。。。
             前几天我请病假,没来,我今天去开铣床就被他关了,我心中有个疑问,假如我不懂任何轴向运动,只是看看他的程序有没有错,这个能看吗?(有驱动器拆下来了)。
             我问了旁边的人说是当时报警说的是补偿不足。
             是法兰克系统的。
             有高手知道这是啥问题吗?愿听君一言!

网友:
膜拜!综合性人才,会开机还会搞数控电器维修!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一般铣床编程都要有补偿值取消,输入的第一行就是  G21
                                                                                               G17 G40 G49 G80 G90
G40 圆弧插补取消  G49长度补偿取消 G80钻孔循环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一般铣床编程都要有补偿值取消,输入的第一行就是  G21
                                ...

那是刚重新输完参数的机床呢?他是做了200多件产品才坏的,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B:
这是要打几个孔啊用G1打,这有钱就是任性的节奏吗?

网友B:
打孔一般用G81     G82     G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打几个孔啊用G1打,这有钱就是任性的节奏吗?

用G1打很费钱?打五个通孔

网友(点评):
确实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孔一般用G81     G82     G83

恩恩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要打几个孔啊用G1打,这有钱就是任性的节奏吗?

为什么用G1打孔就费钱呢?G1和G81不是一样吗?一个直线插补打孔,一个钻孔循环,从程序看就是输入坐标数值的多少罢了?请赐教

网友(点评):
G1是多少速度?

网友(点评):
是钻孔,还是撞孔?我都吓坏了!

网友C:
加工应该没什么区别,只是用g1手动编程效率不高,有时候钻孔循环无法满足工艺要求必须用g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应该没什么区别,只是用g1手动编程效率不高,有时候钻孔循环无法满足工艺要求必须用g1

哦哦知道了嘿嘿

网友:
你们单位有高人那。

网友(2015-01-07):
会不会的载荷超了啊,干了200多片刀具磨损导致主轴受力增大了,瞎猜的

网友(2015-03-11):
法拿克的系统有那么不耐吗?我用多年了也没有事

网友:
有点问题  G21

网友:
车床师傅编的,不知道对不对,我上次看到他用的G1打的孔,前几天做了200件活机器就罢工了,问了别人说是报警了,钻头抬出来之后就不动了,说是补偿不足。

网友:
这个,除非能把程序发上来给大家看,要不然都得猜,还有具体的报警内容也得知道啊。

网友:
可以适当的更改参数,

网友:
是不是MC3500的报警啊,就是刀具使用寿命的一个报警。。。。。一般都设定了一个单独程序,作为检测刀具使用寿命的。里面的设定值应该是没有改过,所以直接就是出200.现在加工了200件,这个使用的刀具系统默认它的使用寿命满了。报警显示需要更换刀具。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用G01打孔和循环打孔,这要看孔的条件

网友:
轴向力过大也会报警

网友:
这个还需要看孔的大小、深度、进给参数。G1不是不能用

网友:
G1不能打孔?拜托认真翻翻说明书,睁大眼睛看看打孔循着指令基于G1实现的!

网友(2020-03-02):
还是要多学习这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