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柱圆台磨床,一次磨出的产品高度确有差距,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05):
立轴圆台磨床,磨削方形钨钢,钨钢长宽约15mm,高度6MM,磨削钨钢平面,工装是用圆钢开孔把产品放入孔内,然后磁盘吸住,磁盘和磨头砂轮对转。

公差0.018,但是现在一次磨下几十只产品,大部分还算准确,其中也会有不少尺寸不准,或加或减,无法达到公差内要求,请问这是什么原因?磁台是修磨过不久的,怎么会这样?真是苦恼

网友A:
立轴圆台磨床磨头直线跳动直接影响磨床的精度。不知你们用的立轴圆台磨床是哪家厂生产的,磨头轴承选用啥型号的?

网友B:
工装只是限位,不带夹紧么?
是否清理干净了磁盘?
为什么不用平面麿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轴圆台磨床磨头直线跳动直接影响磨床的精度。不知你们用的立轴圆台磨床是哪家厂生产的,磨头轴承选用啥型 ...

磨床磨头是镗铣头,电机带动的,3600转左右,轴承厂家说用的是洛阳的,我目前觉得是磨削泥的问题,下次冷却液中的磨削泥过滤干净看磨起来怎么样,用纱布把磁台打磨一遍后,精度会有所提高,但是还不能完全达到要求,现在只能将就用了,产品全检,

你所说的跳动也是个问题,不过如果跳动,那么磨出的个别产品跳动0.02-0.03应该没有这么厉害,可能是综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装只是限位,不带夹紧么?
是否清理干净了磁盘?
为什么不用平面麿床呢?

没有平面磨,磨小的钨钢,进刀很慢的,几个牛的进刀,圆台磨币平面磨效率要高些吧

网友:
工装首先得保证公差,圆台再磨一下。装夹前要清理干净,全部做到了还是有问题,就要考虑机床和砂轮了

网友C:
你应该注意三个问题:
1园环为导磁材料,磁力线大部分是通过了园环,零件没有得到最大的磁力;
2磁盘各部分磁力是不一致的,有大有小;
3零件由于切削力而靠上工装时其受力的合力不得使零件有翘起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注意三个问题:
1园环为导磁材料,磁力线大部分是通过了园环,零件没有得到最大的磁力;
2磁盘各部 ...

你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