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个三通,横向小管在俯视图怎么表达。

楼主(2014-12-05):
这是在自学网上学习CAD碰到的问题,图是老师的。希望大家帮忙解惑。

我直接在CAD上截图了  图在三楼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怎么发图。
上面的下载还要分。。。。。
怎么设置免积分下载。

网友A:
以方形法兰轮廓线为界,左边还是实线,右边为虚线。

网友:
求相贯线

网友:
不用纠结  左边的是实线  右边是虚线  他这个是用proe三维图导出的工程图 所以才都是实线的

网友:
还要积分啊!

网友:
视图中除了虚实线的问题外,相关线的表达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方形法兰轮廓线为界,左边还是实线,右边为虚线。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毕竟是老师画的图,所以我拿不准 向大家求教了

楼主:
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