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在上,组件在下,基准在左,总成在右。

楼主(2014-12-06):
看到装配单元系统图(如下图所示),想起了用十六字对其概括:
“零件在上,组件在下,基准在左,总成在右。”

网友A:
高度概括!再多说几句就好了!

网友(点评):
谢夸奖!我在回复中补充了一些文字。不足不当之处请多包涵。

网友:
讲得真不错

网友(点评):
以前老师总结的东西。我们那时候功课特多,来不及盘点小结,只能借老师的神力补充自己。

网友:
说实话,我真没看懂,似乎是表达的是以前的零件图和部件图的关系,能不能给我普及下常识?

网友(点评):
请参考9楼的文字。比较完整地说法应该是表达装配顺序的一种图示。

网友:
好东西,现在已经没多少家企业在画系统图了

网友(点评):
谢大侠夸奖。大侠好功力。

网友:
求科普

网友(点评):
可以先参考9楼的文字。

网友:
这个是为了排工艺路线时做的。还应该有工作中心(工位)的内容。 应该是做产品工业化生产线的时候做。 会比这个还复杂些。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合成图。看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概括!再多说几句就好了!

我功课没做好,在这里补做一部分:
“装配单元系统图用来表示装配顺序。一般来讲,产品或机器是由零件,合件,组件和部件等装配单元组成。无论哪一级的装配单元都要选定某一零件或比它低一级的单元作为装配基准件。装配基准件通常应为产品的基体或主干零部件。基准件应有较大的体积和质量,有足够的支撑面,以满足陆续装入零件或部件时的作业要求和稳定性要求。
划分好装配单元,并确定装配基准件后,就可以安排装配顺序。确定装配顺序的要求是保证装配精度,以及是使装配连接,调整,校正和检验工作能顺利进行,前面工序不纺碍后面的工序,后面工序不应损坏前面工序的质量。”

网友(点评):
爆炸图很直观。装配单元系统图是讲原理的。两者可以结合起来。都具有指导作用。

网友(点评):
应该这么说,爆炸图一般都是表达各个零件之间的空间关系。而装配单元系统图则表达装配顺序。

网友:
总结的确实很好 可是我们公司不用这个 用的是装配系统表

网友(点评):
能否具体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