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mastercam画直线看起来像波浪线一样,但属性还是直线

楼主(2014-12-06):
请教各位大侠,最近在用MASTERCAM画图,有些直线看起来像波浪线一样,上图矩形边看起来是直线,但对角线看起来像波浪线一样?

网友A:
只不过是软件显示精度和显示器分辨率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就想cad里面画直线跟圆一样,以直代曲的理念!当步距足够小,就当成直线!当然,你可以调整软件显示精度,还有就是记得刷新。

网友C:
CAD绘图就是这样的,是显示的问题。可以用“re” 重绘  命令,看是不是显示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不过是软件显示精度和显示器分辨率的问题

大概是这样吧,想不明白有些看起来直有些看起来不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绘图就是这样的,是显示的问题。可以用“re” 重绘  命令,看是不是显示好一点。

谢谢解答,我用的是mastercam,cad没太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想cad里面画直线跟圆一样,以直代曲的理念!当步距足够小,就当成直线!当然,你可以调整软件显示精度 ...

分辨率已调到最大了

网友(点评):
不是显示器的分辨率,是软件的!还有一个很根本的思维,就是不要真的以为他就是斜直线,你手工可以画斜直线,但是显示的时候,他是以直代曲的,类似于数控机床的直线插补!(不管怎么显示,打印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第一次见到人不行埋怨床不好的。

网友(点评):
大师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