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10mmm的普通塑料透明水管,买其接头和3通怎么选?

楼主(2014-12-06):
10mm的水管是现有的,想要再买些3通和接头。尺寸大小怎么选择啊?

网友:
你可以问水暖工,因为PP管的连接现在用的是热熔技术,而不是铁管的螺纹连接。

网友(点评):
我的不是pp管,就是可以缠起来一圈一圈普通的塑料软管。透明的那种

网友:
带上一小断管,去五金店一试,全知道了。因为壁厚不一样,因为我们买软管,通常讲内径。

网友:
用这三样东西。

网友(点评):
不客气。还有一种“快拧接头”,比这种稍贵,但更方便快捷。

网友:
快拧接头:

快拧三通:

网友(点评):
问一下啊,那下面大螺纹拧的是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黄铜材质的接口?什么4分6分的那种

网友(点评):
是的。黄铜的便宜点,不锈钢的贵。1英寸等于8英分,所以4分就是1/2英寸,6分是3/4英寸。一般这种接头都是带点锥度的,书面标记就是R1/2,R3/4(公接头),母接头是Rc1/2、Rc3/4,公母接头之间缠生料带密封。

网友:
气管有快插接头的,不知道水管可不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