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 基本尺寸是哪个尺寸?如下图 各位大神原谅我问了一个笨白痴的问题。

楼主(2014-12-06):
基本尺寸

网友A:
求的是同轴度,谁和谁的同轴度公差呢,当然是外轴面和内孔面的中心线的同轴度公差,这两个轴线在哪个长度范围内需要同轴度公差要求,40,就是40长度范围内,轴线的同轴度公差,楼主是基本概念不清,请先手册,搞懂了再来玩软件

网友B:
270是基本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的是同轴度,谁和谁的同轴度公差呢,当然是外轴面和内孔面的中心线的同轴度公差,这两个轴线在哪个长度范 ...

大侠说的是,基本功太差劲了我。。

网友(点评):
离工程师还很远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B:
270是基本尺寸

上面哪位大神说 40是基本尺寸。。

网友(点评):
他说的40不是指的基本尺寸

网友:
不是娿机械的吧

网友C:
φ1380是基本尺寸,建议多查机械设计手册第1卷,或查标准GB/T1184-1996

楼主:
引用 网友C:
φ1380是基本尺寸,建议多查机械设计手册第1卷,或查标准GB/T1184-1996

大神 刚才查了查手册 我觉得也是1380

网友:
外形尺寸才是基本尺寸

网友:
书上讲的是:零件上用来确定被测要素的方向或位置的要素位基准要素。

网友:
哈哈,终于遇到比我还菜的人啦!

网友:
我倒觉得楼主这图的标注没有问题,那个“基本尺寸”对同轴度没有意义,标上了反而误导。

网友:
图纸指的是同轴度,就是内径与外径的不同轴度不能超过0.08.反过来说,这活加工后实在难以保证.愚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哪位大神说 40是基本尺寸。。

基本尺寸是1380,是我看错了,同轴度是标注在这个尺寸上的。

网友:
这个同轴度0.08是个相对量吧

网友:
一般选最长的标

网友:
学习学习我也不懂!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