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如果单向阀通径是10,后面油管通径之类的可以比10大吗?

楼主(2014-12-06):
液压系统中,比如我单向阀通径是10,后面油管通径之类的可以比10大吗?

网友:
当然可以,不过看你对流速的要求高不高了

网友:
没问题,除非你对后面的油管有流速要求

楼主:
谢谢大家啊,刚接触液压不是很懂

网友:
你说的通径是单向阀的接口的实际直径尺寸,还是型号上的公称直径。
如果是公称直径,那先掌握公称直径的含义,再谈别的

网友:
正常来说应该是要大的

网友:
楼主一般选择单向阀,要根据该回路的MAX流量来选择.选择过小会影响系统,选择太大对系统稳定情有影响,另外成本会增加.而决定系统的流量来自执行元件动作的速度有关等.

网友(2015-01-22):
可以大,具体原因不详,本人从事轧机维修,很多10通颈的但是配的25或20的管

网友(2015-10-12):
应该说回油的时候最好让油管粗一些比较好,我是这么感觉

网友(2015-12-01):
管径大小关键看你的系统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