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节线轨数控车床快速移动

楼主(2014-12-06):
大家好,机床系统:广数980TB2,出厂设置:X:12m  Z20m
想把X 改快  问厂家说先改电脑设置  在调变频器步距角   需要同步   这个本人不懂 ,请指教
主轴2500转/分   谢谢!

楼主:
比如 X改成 20M   对机床有无影响

网友A:
你的机床能跑到20m吗?

网友B:
有参数控制的,改快就行,不要一下改太多,不稳定的

网友:
改的太多,很容易不稳定

网友:
请楼下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床能跑到20m吗?

可以的  问过厂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步距角 的是针对步进电机的

主电机是变频的   伺服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参数控制的,改快就行,不要一下改太多,不稳定的

参数是其一  还得改变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是其一  还得改变频器

变频器控制的是主轴,和X轴关系不大吧?我以前改都是直接改参数的,伺服的也不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问过厂家了

能说说是哪家的机器吗?什么型号的?感觉20m会飞起来了,特别是小行程的。

你自己试过跑z轴20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