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只是个想法,说出来你们说可行吗

楼主(2014-12-07):
转动使用电磁转动(电动独轮已经实现了,感觉技术还是可以做到的)
信号使用光传输(光纤不就是使用光传输吗)
气液使用沟槽,只要密封好应该可以传过去吧,电的话我只想到用电刷等传送电能,其他方法因为知识有限不懂;不排除使用电容或电感等传递电能的方法,感觉使用电容通高频电比较靠谱

这样是不是可以实现机器人关节的无线构造,实现Nπ无限自由旋转呢

网友:
关键是机械精度和刚度

网友A:
如何去控制方向呢

网友B:
您这个电磁驱动的场强要有个几百特斯拉吧

网友(点评):
嘿嘿我没具体概念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去控制方向呢

没明白你问什么耶
角度控制不就可以控制方向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这个电磁驱动的场强要有个几百特斯拉吧

直线电机,直线改成圆环变通下呗

网友:
玩笑啦,其实我的意思是伺服电机其实扭力和精度是有矛盾的,设计时力气大了不容易准确,使用时为了一定的准确率还会牺牲速度。你要用纯电磁的能量来驱动停止一组很大的质量,我觉得这个加速度会很。。。。。

费电。

网友(2019-03-22):
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