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ams的求救贴《能够得到帮助,愿倾诚相报》

楼主(2014-12-07):
楼主想做一个平面连杆的运动分析,所谓的平面连杆机构就是确定了位置和杆长,但困难的是最上面的执行机构十分复杂,难以用adams画出,所以楼主只能用solidworks画出并导入的方法,但问题出现了,多个执行件导进去之后麻烦不断,第一怎么能够移动到我要的位置呢?第二,怎么才能将它们变成很好用的块呢?总的来说,我急切的想知道从solidworks文件导入后的操作是怎样。谢谢各位前辈 了

网友A:
最好是先在导入前就装配到初始位置。

网友A:
adams里面也可以从新移动和装配,但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ams里面也可以从新移动和装配,但是比较麻烦。

谢谢您的解答  ,问一下导进去之后要不要做些什么操作以便于之后对她添加约束什么的

网友(点评):
在3d中将机构设计到你想要分析的位置,然后倒入ADMS 在ADMS中在设置约束与运动,驱动,加入测量点,设计你像求解的速度,加速度 如果简单的一些结构,可以近似的在ADMS中设置,这样能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先在导入前就装配到初始位置。

初始位置和solidworks里的位置是共同的吗

网友A:
一般就不要做什么操作,除非你要将不同部件进行合并等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不要做什么操作,除非你要将不同部件进行合并等操作。

你说的蛮有作用的   谢了前辈

网友B:
你可以这样  把你画好的所有三维模型在solidworks中装配好 然后转换成合适的格式文件导入adams中  此时在solidworks中的所有装配关系已经失效 但是有一点  所有的三维模型都在你期望的位置 只要再在adams中重新装配 即可做运动仿真  我记得大概就是这样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这样  把你画好的所有三维模型在solidworks中装配好 然后转换成合适的格式文件导入adams中  此时在so ...

谢了  前辈   您提供的方法很有帮助   总之很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  前辈   您提供的方法很有帮助   总之很感谢!

我很年轻 前辈就不敢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  ,问一下导进去之后要不要做些什么操作以便于之后对她添加约束什么的

请问在adams中如何分析三维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