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指导手工编程应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12-07):
1、在当下自动编程比较普及的当下,学习手工编程的意义?
2、还有没有依旧坚持用手工编程啊公司?
3、虚席手工编程应该达到怎样的熟练程度?
麻烦各位前辈,给点提示!

网友:
一天重复做一件事一百次

网友:
还是有的,就像我做过的一个模架厂,基本就是手工编程

网友:
普通的数控车,百分百手工编程,等你在电脑上编好程,人家都开始加工了。
3轴以上的数控铣,你想手工编程都找不到坐标,全是曲面你怎么计算
但是,不懂手工编程,就无法对电脑编程的代码进行审查,而且现实是复杂的,而后处理则是单一的,自己定义后处理,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