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车上加工飞轮,内孔光洁度1.6达不到怎么办

楼主(2014-12-07):
我在c5225上加工飞轮,材质HT200,由于转速不高,内孔车后光洁度3.2。听说在木头上绑砂纸再装刀架上,可以抛光,不知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嘎嘎,滚压

网友A:
那是在木棒上开个槽,砂纸一头插在槽里卷在木棒上。这办法比较慢,不适合批量。把电磨固定在刀架上,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在木棒上开个槽,砂纸一头插在槽里卷在木棒上。这办法比较慢,不适合批量。把电磨固定在刀架上,走刀

网友B:
80直径的长轴250的转速,照样能车出0.8的粗糙度。粗糙度跟转速或者说线速度没有关系的。

网友:
换个新的刀片,也应该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直径的长轴250的转速,照样能车出0.8的粗糙度。粗糙度跟转速或者说线速度没有关系的。

那是不是跟走刀量有关啊?尽量走慢点?

网友(点评):
跟刀具角度,涂层等有关。当然切削三要素也要合适。

网友:
首先,刀尖圆弧半径要选小点的刀片,其次要减小每转的进给量

网友:
在刀架上装多功能磨头电机上砂轮磨削试试

网友:
希望可以帮你,哈

网友:
可以在刀具上考虑一下,用CBN刀具可以解决,效率也会有所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在木棒上开个槽,砂纸一头插在槽里卷在木棒上。这办法比较慢,不适合批量。把电磨固定在刀架上,走刀

我们厂这么用过 是一招

网友:
可加滚挤刀也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