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什么机构能实现这个运动?

楼主(2014-12-07):
如图,什么机构能实现这个运动呀?

网友:
查《连杆机构图谱》。

网友(点评):
大侠能发下链接吗

网友(点评):
我记得有这么本书,至于链接,我就不越俎代庖了。

网友(点评):
大侠好小气 加我qq吧 411693286 标分上没有

网友:
将圆弧和直线做阶梯,加弹簧。参见自锁开关结构。

网友A:
希望楼主描述的清楚一点,比如上面的弧线是半圆吗?要求运动速度在直线部分和弧线部分相同还是所需时间相同?

网友:
老实说,我发的这个结构我也没搞明白。之前我做一个设备想用到这个结构,结果自己模拟了半天。感觉不合适,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描述的清楚一点,比如上面的弧线是半圆吗?要求运动速度在直线部分和弧线部分相同还是所需时间相同 ...

弧线是半圆,运动最好在弧线处运动快,直线处运动慢,此机构直线处是工作行程,弧线是空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