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中心距固定,如何安装同步带?

楼主(2014-12-07):
在圆弧齿同步带设计中,确定了实际中心距a后,后面有一个中心距的安装下限I和调整量S,这两个值应该是移动中心距,以便安装同步带。
  但是我现在设计的中心距是固定的,在确定实际中心距a后,如何来给同步带安装时调整下限I做调整?
  还是说我在设计时,必须在实际中心距的基础a上减去I,即a-I才是中心距不可移动的同步带传动的实际中心距?然后在中间加一个张紧轮张紧皮带?
  麻烦高手帮忙指导下,第一次设计同步带。谢谢了。

楼主:
这个问题对于设计过中心距固定的情况的工程师应该是小菜。麻烦哪位大哥解答下。感谢

网友A:
你的带轮能先装好同步带再装到轴上去么?或者你的带轮的挡边能拆下来么?

网友B:
带传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会受力拉长变松,没有调整或张紧机构怎么能保证长期可靠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带轮能先装好同步带再装到轴上去么?或者你的带轮的挡边能拆下来么?

谢谢兄弟回复。您的意思是不是挡边可以拆下来的话就可以不需要考虑安装量I?
或者先把皮带装在带轮上,然后再固定带轮,然后加一个张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传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会受力拉长变松,没有调整或张紧机构怎么能保证长期可靠工作?

中心距固定,这种情况肯定是增加了张紧轮。

网友(点评):
既然有张紧机构,何来安装问题?可能我孤陋寡闻,同步带不是直接套上去的吗?

网友C:
多大的带轮? 是否有挡边?  轴与轴穀配合是松还是紧?带轮是怎么固定到轴上的?是否可在松边设乐紧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带轮? 是否有挡边?  轴与轴穀配合是松还是紧?带轮是怎么固定到轴上的?是否可在松边设乐紧轮?

谢谢这位兄弟。
节圆直径71.3mm的S8M型28齿数同步带轮,轴和轴毂采用松配合,带轮用M5紧定螺钉固定在轴上。在松边有增加张紧轮。

网友(点评):
呵呵,这样的话一个差不多的钳工都知道怎么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的带轮? 是否有挡边?  轴与轴穀配合是松还是紧?带轮是怎么固定到轴上的?是否可在松边设乐紧轮?

大小带轮直径一样大,考虑需要用挡边。

网友(点评):
市场上买的都带挡边,不知道你到底要问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小带轮直径一样大,考虑需要用挡边。

不好意思,这位兄弟。我想问的是:
在机械设计手册得到实际中心距a后,安装同步带时,必须移动从动轴使中心距缩小为a-I(安装量I),才好安装同步带。
     但是中心距不可调的话是不是实际中心距必须定义为a-I?然后安装同步带时,带时松的,然后用张紧轮去张紧?

网友D:
我们都是可以调节的  通过调节螺栓来控制轴的位置   从而控制中心距

网友:
带轮上一般都挡块的,先装同步带在装挡块

网友(2015-08-24):
其实楼主想知道怎么控制中心距,张紧轮或者螺栓控制都可以的啊

网友(2015-10-13):
设计就按标准中心距设计(不用加减调整量),先装同步带至2个带轮上,再整体上在轴上。

网友:
我在设计同步带时,一端的轴固定,另一端的固定板都是采用腰型孔固定,再加上一个拉紧螺栓

网友(2015-11-20):
5楼正解

网友(2018-09-13):
同步带轮上下垂直安装怎么设计成中心距可调

网友E:
同步带轮一端做成固定,一端做成长孔或者轴做成偏心以调整中心距;如果2个同步带轮都固定的话,需要中间加张紧轮控制皮带松紧度。

网友(2018-12-11):
引用 网友E:
同步带轮一端做成固定,一端做成长孔或者轴做成偏心以调整中心距;如果2个同步带轮都固定的话,需要中间加 ...

如果中心距是2米呢

网友F:
楼主是在搞毕业设计吧?你在看的应该是圆弧同步带传动设计计算,你确定了实际中心距a,接下来的是一个安装量I跟调整量S,然后a最小值等于a-I,a最大值等于a+S,也就是说,你算出来的这个实际中心距a最后安装完肯定达不到这个值的,安装完的中心距应该在最大值最小值这个范围里面。说白了,你这个所有的计算只是为了确定同步带的节距、齿数、带宽、带型,然后定下来同步带去买,跟你怎么安装,怎么调节没有一毛钱关系。搞机械严谨是应该的,但也要明白你所有的计算目的是什么,不要自己钻进死胡同里面绕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在搞毕业设计吧?你在看的应该是圆弧同步带传动设计计算,你确定了实际中心距a,接下来的是一个安装 ...

特意看了下机械手册,有图为证。

网友(2019-10-09):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是可以调节的  通过调节螺栓来控制轴的位置   从而控制中心距

一般是如何设计的,可以说的具体点?

网友:
一个固定一个动,两个固定加一个张紧,两个固定加断的皮带

网友(2023-03-30):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