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用什么材料做最佳?

楼主(2014-12-07):
高压齿轮传动,齿轮之间只能是水或者空气,不能添加任何润滑剂,压强最高可达100MPa,而且是高速运转,最高可达16000转/min,请问各位大侠,齿轮用什么材料做最佳?

如果直接用高压齿轮泵泵水,齿轮寿命能用多久?或者有没有可以在水环境下使用的齿轮润滑剂?

网友A:
要求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很高啊!

压强可以降低到100MPa以下,转速也可以调低到10000转/min,关键是无润滑,什么材料能在无润滑的情况下能保持稳定的齿轮啮合运行?

网友B:
这么高的压强齿轮泵行不行?可能超出齿轮的应用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压强齿轮泵行不行?可能超出齿轮的应用范围。

压强可以继续降低,没有底线,只是这样零件就得做大点,无法微型化了。请教一般能用齿轮泵的压强范围是多少?

网友C:
必须都要润滑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须都要润滑油的

因为齿轮啮合处不是水就是空气,可不可以对齿进行改进,用生成的空气膜或者水膜作为润滑剂?

网友(2015-09-13):
这么高转速,用齿轮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