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阶梯磨损

楼主(2014-12-07):
最近在一本设计书上看到,齿轮会出现阶梯磨损,原因是装配式的误差,导致无法完全对齐而磨损。消除的方法为加框其中一个齿轮的齿宽,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一般小齿轮覆盖大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小齿轮覆盖大齿轮。

有大齿轮覆盖小齿轮的吗?小齿轮做大是为了增强强度,同时省料的原因吗?

网友:
同样求解中

网友:
小齿轮比大齿轮宽,是为了补偿两个齿轮在安装和制造过程中造成的轴向不对齐误差,并且小齿轮宽可以相对节省材料。

网友:
不知道什么是阶梯磨损.能上个图解释下吗?

网友(2017-03-13):
小齿轮需要比大齿轮啮合次数多,强度略高一些;同样考虑装配误差,需要有一个齿包含另一个齿,宽的小齿轮正好满足这一要求,同时楼上说的还节省材料,所以一般小齿轮宽。
阶梯磨损是在一个齿上,前后啮合位置磨损程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