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K因子如何得到?

楼主(2014-12-07):
折弯图展开时,输入的K因子是不是有固定的值?我看别人在换钢板厂家时说必须去验证是否要更改?

网友:
有手册可查

网友:
不同材料手册上都有,好像是五金,不愿意查手就到网上搜一下,记得有两种计算方法的.

网友(2016-03-14):
不同工厂K值不同吧K=t/T
t为内表面到中性面的距离
T为厚度

网友A:
你用折弯扣除 在SW里面试出来就好。比如画一个50+50折弯90度,折弯扣除为X,再改成K因子,慢慢调K因子大小。使其展开尺寸一样。这样就得出K因子了。如Q235-2T 折弯90度,折弯扣除3.4,在折弯半径为1.5的情况下,K因子约等0.396.

网友:
不同工厂K值不同吧

网友:
不同的材料、板厚、折弯上刀圆弧大小、折弯下刀槽宽度大小都直接影响K因子,能基本需要实际验证。查的K因子必须保证前面的因素一样才可以使用。

网友(2019-02-04):
引用 网友A:
你用折弯扣除 在SW里面试出来就好。比如画一个50+50折弯90度,折弯扣除为X,再改成K因子,慢慢调K因子大小 ...

K因子计算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