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红笔圈出的轴移动键怎么用?

楼主(2014-12-07):
请教各位大侠,加工中心MDI面板的数字区的轴移动按钮怎么用,这里做了10年加工中心的都不知道怎么用,还是机床根本就没有做这个移动功能,我们这里轴移动用的都在手动方式下按功能区的轴移动按钮

网友:
SHIFT有什么作用么?

网友(点评):
换挡键,不过按这个键也移动不了

网友(点评):
不知是不是系统厂家有这个功能,主机怕麻烦没做这个功能,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特定模式下才能用?我看其实面板上有专门的方向键啊。另外你看说明书了没有。

你说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一套面板装在不同机器上的情况。建议给厂家打电话问问,找他们负责技术的人,最好是会调机的大师傅。

网友(点评):
说明书没细看,

网友:
说实话我操作的机床没那么多轴,所以面板按键蛮够用,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能对症帮你。不过好的机器,貌似都会有个“说明”按键,按下去,就是一页页的说明书吧。我的机器里有台京微电脑的,不算特别好的机器,也有这个功能键。

另一个,把说明书通读一下,然后跟原厂沟通。你甚至会发现教你的师父很多东西说的都是错的。

网友(点评):
的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