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卷小车的恒压变量泵的工作状况

楼主(2014-12-07):
@贝贝  帮帮忙吧版主,参考上传的图片

网友A:
这应该是用于连轧生成系统的,当小车举升缸举升到位,压力继电器发讯,然后控制马达的电磁阀才能控制马达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用于连轧生成系统的,当小车举升缸举升到位,压力继电器发讯,然后控制马达的电磁阀才能控制马达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啦

这个没学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