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工装,可我做不出来,求助大家了

楼主(2014-12-08):
   具体见图和描述
    端子一直移动速度大概每分钟15米(并伴有上下左右摆动,摆动较大),长度3米左右的端子是悬空的。
要求做一个工装把端子夹持好, 端子上面的摆动不能超过0.08毫米(当然摆动越小越好)工装长度尺寸50毫米,
可以分多组夹持。

补充内容 (2014-12-15 21:08):
3D图片在13楼

网友A:
看起来 有点难度!楼主能否把端子的具体形状画一下 还有只工艺也可以用三维表达一下可能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 有点难度!楼主能否把端子的具体形状画一下 还有只工艺也可以用三维表达一下可能更直观!

恩,晚上回去补充一下

网友B:
移动的过程中一直在震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楼主还是细化一下需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动的过程中一直在震动,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端子在电镀生产线上,前后工序会摆动。

网友:
就成品而言下边理想状态,顶上的要求能否达标都是问题!

网友(点评):
需要在上面加相机检测,公差+/-0.1毫米

网友(点评):
最初的公差要求+/-0.05毫米,要求是太高了

网友C:
机械结构是否已经限定死,如果限定死可以考虑一下。
出现震动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传动过程中造成的,一个是电机启停造成的。
传动造成的,可以把传动方式换一下,改成摩擦传动。
电机启停造成的,改用匀加速,匀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结构是否已经限定死,如果限定死可以考虑一下。
出现震动无非两个原因,一个是传动过程中造成的,一个 ...

前后结构不可以改,前后造成的震动不可避勉,如此环境下,要让端子稳定不摆动。

网友:
我不明觉厉 啊

网友:
不太明白要求!!

网友:
用几个定位针加两夹紧块是否可行

楼主:
补充图片,麻烦移动2楼

网友:
确实够呛,还3m悬空

网友:
悬臂那么长,工见本身在震动时不能保证的话,夹的东西怎么设计也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