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向柱一般的安装固定形式是什么

楼主(2014-12-08):
就是圆柱形的那种

网友:
这个可以看米思米的样本

网友:
是靠导柱和模座的过盈配合以及导套跟模座的过盈配合敲进去的。
导柱和导套之间是间隙配合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套焊个法兰,螺栓把合,尽量靠法兰承受力;导柱普通做。另外套中有时也会加自润滑轴承。

网友:
加法兰吧

网友(2015-03-31):
就是做导向用,看你的设计的作用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