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力分析?

楼主(2014-12-08):
请会的朋友写写计算过程?(设计自锁器的时候会用到这方面的知识哦!可惜我没弄懂怎么算!)

网友:
P不管多大都能实现自锁

这个就扯了

网友(点评):
如果P是10N,又怎么算呢?一些挂扫把,拖把的自锁器就是这么做的。把杆往上一插就挂住了!

网友(点评):
三角函数+摩擦力公式。摩檫系数查手册,其余就只剩自己动手算。

网友(点评):
关系式怎么搭建呢?我找不到等量关系?

网友:
忽略滚子的重量?

网友(点评):
对!忽略滚子的重量,怎么算角度?

网友(点评):
是不是还应该有A处的摩擦系数来计算角度θ?

网友(点评):
A处的摩擦系数也是自己算的,就好比告诉你B处的摩擦系数,要你设计斜面的角度及斜面的用材(即什么摩擦系数的材料?)现实的设计不就是这样么?我也很想知道怎么算哦!!

网友A:
愚解之得θ≤33.4°,fa=0.3,不知其对错。

网友(点评):
对!书中答案!怎么解的,你的等量关系是怎么搭建的?

网友(点评):
这是外国人写的教材来的,写的就是P不管无限大都能自锁!题目就是这么出的,LiaoYao都不认可,我觉得认不认可没关系,关键是问题提得好对不!!

网友(点评):
汽车的安全带好像就是这原理?

网友(点评):
你怎么算的?我只关心计算!!

网友(点评):
把计算过程发我QQ邮箱604573649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汽车安全带不是这个原理它有个扣的!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座椅下的部分,轻轻一拉就出来,使劲一拉就卡住的那个,不是系腰部的!!

网友(点评):
换一个问法,如θ=30度,能实现自锁,怎么求A、B处的摩擦因数?(这个题目的一个扩展)我还是没做出来?!!你有心做做不,这个题没有答案!外国人写的书都是这样的,扩展题是不给答案的!

网友(点评):
把你的式子写出来看看?33.4°之由来?

网友(点评):
答案有点问题,正确答案我觉得应该是θ≤33.4°,fa≥0.3。请问对吗?

网友(点评):
能不能把那页书贴出来?

网友(点评):
关键是怎么搭建等量式的?写出来讨论下,答案都是书上写的又没写过程!

网友(点评):
书在家里!我现在上班,书就是这么写的!

网友(点评):
明天贴上来!

网友(点评):
早上误把滚子皮带摩擦系数取1/3 ,于是结果和您的不同,于是没敢附和,嘿嘿

网友:
看懂这张图即可,说起来是高中物理知识,如果用理论力学的角度来分析,反倒不如用高中物理来的直接简单。

网友:
工作中从来不需要计算,发现三角函数也不熟练了,画了个图,仅供娱乐

网友(点评):
这个图画得漂亮!

楼主:
我也画了个图叫对称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愚解之得θ≤33.4°,fa=0.3,不知其对错。

那么多人解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书我明天就不贴了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你明白了吗

网友:
这里现在是深夜23:40,和@逍遥处士 兄弟的差不多,放心睡觉去。。。。

网友(点评):
殊途同归 :D

网友(点评):
动静大侠画受力图是用什么工具啊,好漂亮

网友:
θ=arctan0.3 ?

网友:
u=0.3*sinθ

网友:
等详解。。。动静之机的答案表示没看懂

网友:
ω=arctan0.3    0.3=tanω

网友B:
各位前辈及楼主好,我这么算可以吗?@逍遥处士 @动静之机

里边摩擦力f方向画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前辈及楼主好,我这么算可以吗?@逍遥处士 @动静之机

里边摩擦力f方向画反了……

摩擦系数怎么会是 0.326?

@动静之机

网友(点评):
u=0.3才是正解哦!(理论是:有角度了配合力平衡确定摩擦系数)动静之机也没对!!u=0.2873对么?都没算力平衡?

网友(点评):
我又用计算器把theta代入,u=0.3了,mc算是了差很多,这是我用软件的姿势不对吗?

网友(点评):
嗯,俺在11楼贴图之前,就在0.3和0.2873之间犹豫。其实下半部的图中也有有指向0.3的线索。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