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画好了轮廓与路径,但是无法完成扫描,求助

楼主(2014-12-08):
草图画好了轮廓与路径,但是无法完成扫描,提示:扫描生成拓扑上无效的实体,但是在路径 的另一端画一个轮廓草图却可以完成扫描,请问扫描需不需要分方向

网友:
不需要方向吧

网友A:
扫描不需要方向,有图更好说清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不需要方向,有图更好说清楚问题

轮廓1扫描的时候需要选择:沿路径扭转才可以完成扫描,否则提示:扫描生成拓扑上无效的实体;轮廓2扫描的时候就不需要,选择完路径与轮廓直接就能生成预览了

网友B:
路径是一条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是一条线吧

肯定一条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肯定一条线

路径是中间线,鼠标点击就变成弯曲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径是中间线,鼠标点击就变成弯曲的管子。

直接点击无法完成,还要另外选择:沿路径扭转;但是轮廓2和曲线可以直接完成,搞不懂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