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风罩上的各种形状孔有啥作用?哪种可以降低噪音??

楼主(2014-12-08):
电机风罩上的各种形状孔有啥作用?那种可以降低噪音呢?

网友:
电机噪音,有电磁噪音,机械噪音,

机械噪音还可以拆分成轴承噪音,风阻噪音等一系列分解噪音类型,

你说的那个不是,想降低电机噪音,要先找到噪音源,再处理

楼主:
我是永磁直流电机,转矩脉动造成噪音,想降低电机旋转噪音,轴承都换成新的了,改变不大?风罩那种孔的形状有哪方面的影响呢?

网友(点评):
风罩几乎不能降低噪音,噪音的降低是一个波的削减过程,不削减那个波,降低不了

网友:
声音来源于震动

网友:
微孔板一般用来降噪的

网友(2021-10-11):
是不是吸音结构小孔?